cadence中的PCB问题

楼主(2016-03-19):
cadence中的PCB图中怎么显示元件的值,比如R1它的值是10k,怎样把这个值显示出来。希望大神赐教。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
哥能具体一点吗?我是新手

网友:
    默认试着打开  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 TOP/BOT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能具体一点吗?我是新手

DISPLAY--ELEMENT选中SYMBOL

网友:
    先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封装中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 TOP层有文字;
2、网表带有元器件数值;

    打开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 TOP/Bottom层即可显示。

网友:
    做封装的时候,点菜单栏的 layout--labels--values
    用鼠标点器件旁边,用键盘输入ref
然后按照楼上说的做就OK了

网友:
    用show element命令,就是工具栏右上方长得像个感叹号的东西,find选项卡中勾选comps,然后选中那个元件,元件的信息就会显示出来,里面包括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