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电路请教

楼主(2016-03-21):
看到一个电路中网口的防雷设计,有点不明白,请熟悉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如图中B3D090 是气体放电管,它后面跟的两个电阻(2W,2.2R)作用是什么啊?还有电阻旁边接个 TVS 差分线这样接是起保护作用的吗?没有接地能保护吗?附上U47 DATASEHEET 中资料参考,谢谢~

原理图

原理图

U47 TVS 原理图

U47 TVS 原理图

网友A:
气体放电管导通后引导的能量很大,反应速度相对慢一些。而TVS管快速响应,只是引导能量太小。所以在气体管后面加上TVS管,气体管起作用前的干扰,由TVS作用。至于电阻的作用,很简单,电阻加在气体管后面及TVS管前面,可以在事件发生时,使气体管更可靠的导通。不加电阻,气体管可能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体放电管导通后引导的能量很大,反应速度相对慢一些。而TVS管快速响应,只是引导能量太小。所以在气体管 ...

谢谢回复啊,但是那个如果不加电阻气体管为什么就可能不导通?这个电阻推荐的最大电流就是 1 A 左右,我原来理解是把它当成保险丝,有大电流如果流到气体管后面电阻就烧,但是又想不能为啥不用保险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啊,但是那个如果不加电阻气体管为什么就可能不导通?这个电阻推荐的最大电流就是 1 A 左右,我 ...

大哥是對的!

  • 說是當保險絲Fuse)也不算錯,確實有人稱它為 Fuse Resistor
  • 保險絲Fuse)也是可以,網口的突波保護Surge Protection)有人這樣的建議。(詳見附圖)
  • 可以承受 1A 您可能是以直流電流DC Current)來看,以突波電流Surge Current)的觀點應該是不只,甚至於遠大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是對的!

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
电阻应该是限流作用吧

是!但檔不住的時候就是保險絲。^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