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ind选项卡全灰

楼主(2016-03-21):
如图,这是建立symbol的时候,find选项卡全是灰的。

网友A:
    Setup->Application mode->General Ed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Application mode->General Edit

感谢杜老师

网友B:
    再选择其他命令就好了吧,很好奇你怎么会用xhilite这个命令呢,菜单栏里好像找不到这个吧,而且help说它和hilight功能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选择其他命令就好了吧,很好奇你怎么会用xhilite这个命令呢,菜单栏里好像找不到这个吧,而且help说它和h ...

我不是要用这个功能,当时是乱按,已经忘了怎么按出来了。当时是在做一个封装,手贱导进去一个parameter,然后右键菜单没了,find选项卡也灰的。

网友:
    杜老师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