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默认间距

楼主(2016-03-21):
,地球人都知道allegro默认间距是5mil,如何修改其默认值呢?谢谢

网友A:
    规则管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管理器

    我是想每次新建PCB,其间距都是我设置的,而不用去改原来的5mil,

网友B:
    自己设好后导出规则,在新的PCB中导入规则就可以了。

网友C:
    地球人都知道Allegro默认间距是8mil可以自己做一个模板,把显示效果、设计区域、约束规则模板等所有参数都设置好,每次导入网表都在模板的基础上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设好后导出规则,在新的PCB中导入规则就可以了。

    这只是其中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球人都知道Allegro默认间距是8mil可以自己做一个模板,把显示效果、设计区域、约束规则模板等所有参 ...

    这也是其中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每次新建PCB,其间距都是我设置的,而不用去改原来的5mil,

你可以把元件导到设置过规则图里。

网友:
    规则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