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输出IO对接用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6-03-21):
假设一个输出9V,一个输出3V;
两个IO口接在一起有什么影响吗?

試試看就知道!^_^

网友A:
io口难道不是需要电平转换才能接吗?

网友B:
朋友,这样是不完整的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难道不是需要电平转换才能接吗?

正常情况下一个是输出,一个是输入,现在两个都是输出,能对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这样是不完整的问法。

请指教!

网友:
不可以,后果很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指教!

要么简单分压处理,要么就是稍微复杂的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简单分压处理,要么就是稍微复杂的电平转换

网友:
3V那边耐压范围是多少?如果小于9V,那会把3V那边击坏。

网友:
最好经过电平转换,不然会出现你不好解释的现象

网友:
IO的输入和输出是靠软件去控制的。两个如果都配置在输出,连接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意义。且IO之间存在电平匹配问题。你要了解一下IO的特性。这些是很简单的基础

网友:
就跟一个房间里面有两扇门 但是这两个门都只能进人不能出去。。。你说这房间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