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样旋转整个PCB文件180度

楼主(2016-03-21):
pads怎样旋转整个PCB文件180度?

网友(2016-06-27):
    选择所有的东西,然后作为group一起旋转。
如果是想翻个面过来,top层和bottom层换个个,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一般布局可以 有布线不行

网友:
    旋转180可以啊,所有元素搞成Reuse,旋转两次。但是板框需要单独旋转过来再定位下。也算是可以吧。如果是镜像是不行的

网友:
    180度可以,设成REUSE。镜像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