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检查不出来叠孔

楼主(2016-03-21):
在论坛上下的查叠孔的skill,使用几年了,印象中一直是正常。最近有个10层2阶的PCB,运行skill后清除了提示的所有叠孔,但是目测检查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叠孔:一个8-9的地孔与9-10的地孔重叠了一部分焊环,但是skill没有报错!
另找了一个10层板,人为制造类似的叠孔,skill运行正常报错。
初步断定,skill是OK的,与PCB设置有关。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的设置问题。

做了以下尝试:将那份正常PCB的constraint导出,在问题PCB中导入。再次验证,还是不报叠孔的错误。

请教大神,哪里的设置会影响叠孔检查的skill?

网友:
你是使用哪一skill程式檢查?

网友:
    路過~~參考參考~~

网友:
    大神,求分享skill

网友A(2019-07-23):
我的版本是16.6-2015 S066版本,我把相同网络孔的drc都打开了,但是检查不出重孔和叠孔,请帮忙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版本是16.6-2015 S066版本,我把相同网络孔的drc都打开了,但是检查不出重孔和叠孔,请帮忙指导一下吗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情况了,drc都打开了,但是重孔的drc不显示

网友:
你这个skill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