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怎样去评价过孔Stub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

楼主(2016-03-21):
例如PCIe3.0,板子比较厚,Stub较长(70mil),可以不通过详细的仿真建模,通过经验判断该Stub对信号质量的影响吗?

网友:
难。
不同频率体现不同特性,高速数字信号频谱更是宽广,凭经验很难分析出感容特性。

网友A:
不同过孔結構與过孔Stub長度會產生不同頻率的諧振現象, 只要能確保諧振頻率在操作頻率的3-5倍以上,對訊號完整性的影響就低很多

网友(2016-06-13):
引用 网友A:
不同过孔結構與过孔Stub長度會產生不同頻率的諧振現象, 只要能確保諧振頻率在操作頻率的3-5倍以上,對訊號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