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X Designer VX.1.2 Border属性怎么改?

楼主(2016-03-21):
谁能告诉我DRAWN BY,DWG NO等信息怎么改?

网友A:
中心库中要加入相应的属性
比如你要修改AUTHOR,就要在中心库的属性定义增加AUTHOR
要修改REVISION,就要在中心库的属性定义增加REVI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库中要加入相应的属性
比如你要修改AUTHOR,就要在中心库的属性定义增加AUTHOR
要修改REVISION,就要在 ...

库里面这些属性都是有的,没有的话原理图的时候也显示不出来呀。
但是库里面和原理图中都是无法修改的。

求高手解答呀!

网友B:
有试过这个方法吗?
setup>settings>project>borders and zones>Border Properties
设置完毕后,去tools>Update Other Objects>点选properti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试过这个方法吗?
setup>settings>project>borders and zones>Border Properties
设置完毕后,去tools> ...

感谢您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首先需要在库的属性定义中添加相应属性

然后在setup>settings>project>borders and zones>Border Properties中修改属性即可。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