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pcb工程师,对于打样回来之后PCB板第一次上电是否有紧张感?说说那些问题...

楼主(2016-03-22):
作为一名pcb工程师,对于打样回来之后PCB板第一次上电是否有紧张感?说说那些问题是pcb画的不好引起的,畅所欲言!

LZ之前是专门用allegro做外包pcb设计的,pcb打样之后的情况就不了解了,也就豪无压力了,现在跟在硬件工程师手下,整天提心吊胆的,板子一旦不能烧录,芯片不能工作等等;硬件工程师一句话,pcb画的有问题,感觉很生气,然并没有卵用,事实证明是调试程序有问题,协议不对、器件贴反了。

写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想知道有哪些问题是pcb画的不行引起的,总结一下问题,给自己点信心,可以自信的说,这不是画pcb引起的。

楼主:
各位工程师,可以聊聊自己碰到的pcb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A:
不是原理图有网表再重新导入进来比对啊,如果网表没问题,你的pcb drc也没什么问题,封装再仔细检查一遍,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很大的板子,还是有人互相检查排除问题比较好!!!

网友B:
只要没短路,少线,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原理图有网表再重新导入进来比对啊,如果网表没问题,你的pcb drc也没什么问题,封装再仔细检查一遍, ...

对于刚焊好的板子,已确定板子原理图无误,封装无误、drc也没有问题,可是当调试不通的时候,就会怀疑布线、布局、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没短路,少线,一般不会有问题

这个倒是,这是最基本的保证,但是对于一些时序要求较高、比较敏感的情况,当调试没达到速率时,这应该可以肯定是画pcb的问题。例如DDR要求800M,实际只能跑起400M,这肯定就是pcb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聊聊画pcb会出现哪些问题。

楼主:
usb接口没调试通,硬件工程师老盯着走线说个不停,一说没包地处理;二说,走线没从头到尾间距耦合(坐等长的时候,绕了个小包)三说,不能打孔,应该顶层拉出去直接接到usb座子,说是因为打了过孔,表层和内层阻抗控制不能一致(其实我很想反问一句,没见过6层以上的多层板)就因为是高级硬件工程师,大伙都听他的,后面还割线了,发现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C:
所以说这就是纯画PCB的Layout工程师的悲哀,我也是干这行,得心理强大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接口没调试通,硬件工程师老盯着走线说个不停,一说没包地处理;二说,走线没从头到尾间距耦合(坐等长 ...

证明不是自己的问题就好了,想多了也没用。呵呵

网友: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板子不亮或调试有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查看pcb

网友E:
    因为看PCB最直观,所以一旦有问题都是先检查PCB。

网友F:
    有同感!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但每次最后都不是PCB的问题。只要出gerber前检查仔细,一般都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证明不是自己的问题就好了,想多了也没用。呵呵

这个是没法证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同感!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但每次最后都不是PCB的问题。只要出gerber前检查仔细,一般都没什么问 ...

说的对,所以cam对比我每次都做,就怕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看PCB最直观,所以一旦有问题都是先检查PCB。

是这个理。每次出问题,几个人围着电脑这指那指,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这就是纯画PCB的Layout工程师的悲哀,我也是干这行,得心理强大才行

嗯,内心强大,慢慢养成

网友G:
    还是自己画原理图和PCB比较好,自己做硬件,自己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自己画原理图和PCB比较好,自己做硬件,自己layout

    到这很牛啊,努力

网友:
    一般最后才怀疑PCB问题,除非是信号上的指标差一点时会先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刚焊好的板子,已确定板子原理图无误,封装无误、drc也没有问题,可是当调试不通的时候,就会怀疑布 ...

    身感同受!

网友H:
    你告诉他,你的原理图设计确认么有问题吗?要是有问题我就怀疑我入错行了

网友I:
    你现在还能私下接外包吗?我想局部外包或者学习,有意向请联系我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这是最基本的保证,但是对于一些时序要求较高、比较敏感的情况,当调试没达到速率时,这应 ...

    这个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SI 工程师, 不是PCB的问题. 如果,我能解决SI问题, 是不是要给我加份工资?

网友:
    一般PCB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开短路就好了. 其他的, 需要其它team的人来负责. 要是都有PCB设计的人负责, 也没见到多给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SI 工程师, 不是PCB的问题. 如果,我能解决SI问题, 是不是要给我加份工资?

额,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告诉他,你的原理图设计确认么有问题吗?要是有问题我就怀疑我入错行了

好强大,语气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现在还能私下接外包吗?我想局部外包或者学习,有意向请联系我

    额,私聊去

网友(2016-08-30):
引用 网友H:
    你告诉他,你的原理图设计确认么有问题吗?要是有问题我就怀疑我入错行了

就是这样,你要态度坚定的说,你原理图对吗,你的程序写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