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几个贴片工艺

楼主(2016-03-22):
各位,我想几个问题
第一个,器件与器件之间最少摆放间距是多少mm,我做的手机板,目前是按照0.25mm的最小间距摆放,请问还能更小么?
第二个,我目前做的屏蔽盖钢网如何开,宽度和长度最小需要做到到多少
第三个,散热焊盘钢网如何设计才能保证最优贴片

网友(2017-03-09):
还得回复才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写的啥

网友(2017-07-10):
Re:1.0.25基本算最小的焊盘间距了(实体小于焊盘的元器件);2.屏蔽罩焊盘和钢网一般模设成0.6X3mm、间距1.5mm;拉伸模宽度为0.8mm;3.大的Thermal pad钢网开成大网格或一块一块间隔的

网友(2018-07-06):
这个需要依据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