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 sheet connector的文字标

楼主(2016-03-22):
    如图,off sheet connector翻转时只是箭头方向在变换,我现在需要将文字标注也翻转,使其与箭头方向一致,比如,图上第一排的两个箭头和标注都是水平的,第二排箭头是垂直的,可是标注是水平的,现在我想要将标注也转成垂直方向的,应该怎么办?

楼主:
    上面图片传错了,也删不掉!更改如下:

网友:
    楼主问题好刁钻!

楼主:
    不是刁钻,确实需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要不水平的字符都重叠到一块了,都看不清楚!

网友:
    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啊,实在不行就加个net名字,然后把连接符水平放在一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