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元器件库 原理图中一个料号对应两个器件符号

楼主(2016-03-22):
CIS元器件库 原理图中一个料号对应两个器件符号,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从功能上来说可以实现,就是在数据库中定义两个符号名,在CIS中就有下拉选择。但从管理来看,这是找死的节奏,强烈建议不要这样弄。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从功能上来说可以实现,就是在数据库中定义两个符号名,在CIS中就有下拉选择。但从管理来看,这是找死的节 ...

在数据库中的原理图封装名字段或PCB封装名字段定义两个符号名,用逗号隔开。就可以了噻。

这是数据库

这是数据库

这是CIS显示

这是CIS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数据库中的原理图封装名字段或PCB封装名字段定义两个符号名,用逗号隔开。就可以了噻。

谢谢你。
我就一个器件在原理图上有两种符号。
PCB封装如果存在两种封装,我新建了一个ALT SYMBOL字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就一个器件在原理图上有两种符号。
PCB封装如果存在两种封装,我新建了一个ALT SYMBOL字段 ...

研究研究功能,玩玩可以,可千万别在公司里面这样部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研究功能,玩玩可以,可千万别在公司里面这样部署。

那一个料号对应两个器件符号怎么弄呢?
还有 一个料号有时会出现两种PCB封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一个料号对应两个器件符号怎么弄呢?
还有 一个料号有时会出现两种PCB封装的。

亲,前面不是说了嘛,也截图了啊。在数据库中的原理图封装名字段或PCB封装名字段定义分别两个符号名,用逗号隔开。就可以了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前面不是说了嘛,也截图了啊。在数据库中的原理图封装名字段或PCB封装名字段定义分别两个符号名,用 ...

懂了。
谢谢哈!

网友(2016-11-28):
谢谢,学习了。只是这样很容易出错啊。而且只能这一个属性。如果说选择了不同封装,其他属性也可以标识出来就好了

网友(2017-03-30):
库做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