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秒退问题

楼主(2016-03-22):
如图,打开原理图,工程是空的,在DSN文件夹点鼠标右键直接秒退,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另外新建一个空的工程试试,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现象。如果没有,就是工程文件的额问题。另外再找台机器试试,如果能打开赶紧另存一份出来,回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新建一个空的工程试试,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现象。如果没有,就是工程文件的额问题。另外再找台机器试试, ...

我新建工程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就是打开已有工程时都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新建工程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就是打开已有工程时都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

找个别的机器试试,看能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