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器件的bga,Device,使这个bga能够换pin

楼主(2016-03-22):
怎么修改器件的bga,Device,使这个bga能够换pin?

网友A:
    1、参考学堂视频课程第一课中Device文件使用技巧的Function定义格式:http://mooc.eda365.com/course/141/learn#lesson/435
    2、阅读X:\Cadence\SPB_16.6\doc\algrolibdev下的帮助文档algrolibdev.pdf第107页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参考学堂视频课程第一课中Device文件使用技巧的Function定义格式:http://mooc.eda365.com/course/141/l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参考学堂视频课程第一课中Device文件使用技巧的Function定义格式:http://mooc.eda365.com/course/141/l ...

对着文件改了 ,导入还是没用 ,是那里出错了吗?

网友:
    如果要换Pin,Allegro默认生成的Device就可以,如果要整组换,要按帮助文档描述定义Function。
课程和帮助的示例是用于排阻的整组互换,对应Allegro命令为Place->Swap->Functions

网友:
    打开封装创建一个Device,pcb导出网表,在网表中修改bga的Device名与封装名一样,再导入PCB就可以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着文件改了 ,导入还是没用 ,是那里出错了吗?

    你写的device文件没有PINSWAP的分组,需要增加PINSWAP才行啊。最简单的就是打开.dra文件,然后file->create device file,生成的device文件名和.dra的文件名一样,所有管脚都可以任意交换,不过这个方法没有约束条件,要注意不能换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写的device文件没有PINSWAP的分组,需要增加PINSWAP才行啊。最简单的就是打开.dra文件,然后file->crea ...

以解决,谢谢

网友C(2020-05-20):
引用 楼主:
以解决,谢谢

    请问你这个怎么解决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个怎么解决得呢?
    多个排阻或BGA的换PIN详细教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7287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