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altium导出网表到allegro的方法?

楼主(2016-03-22):
谁能给个完整的方法呢?

楼主:
1.在所有footprint名称前面要加一个感叹号。
2. Design>Netlist for project>Telesis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在所有footprint名称前面要加一个感叹号。
2. Design>Netlist for project>Telesis

你试了是否可以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好的方法!

网友:
allegro和AD网表类型不一样,好像不能直接用,还要转换下

网友(2016-04-27):
2#的方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导过去了,原理图不能和allegro联动,还是很讨厌。

楼主(2016-09-08):
引用 网友A:
你试了是否可以

可以的。  都实验过了

网友B(2016-10-13):
权威说句话,这样真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权威说句话,这样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啊 ,我都实验过了啊!

你可以自己弄个几个器件的简单原理图,自己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啊 ,我都实验过了啊!

你可以自己弄个几个器件的简单原理图,自己试试看。

具体点的步骤呢,在什么文件的footprint前面加感叹号?第二步导出的文件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的步骤呢,在什么文件的footprint前面加感叹号?第二步导出的文件里吗?

不是文件,是在AD里面,,给每个器件的封装前面加感叹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文件,是在AD里面,,给每个器件的封装前面加感叹号。。。

这样的话如何比对allegro里的网表和ad里的一致呢?是否应该有个比较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如何比对allegro里的网表和ad里的一致呢?是否应该有个比较的工具?

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样直接导过去就用,是不是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

网友(2021-12-06):
    最好是从AD导出protel的网表  然后通过一个网表转换的软件转换到allegro   这样方便又不丢失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