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67号补丁没有导入AD选项,哪位高手知道何解?

楼主(2016-03-22):
打67号补丁没有导入AD选项,哪位高手知道何解?看到别人的和新功能就是有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么有,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是Toolbox带的功能,要更改Allegro组件为

    在导入菜单中就有AD的了

网友:
    67号补丁谁有,发出来吧

网友:
    看了这贴,我发现我的S64也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Toolbox带的功能,要更改Allegro组件为

在导入菜单中就有AD的了

    请教我的为什么是这样的.还有那个灰色的不可选择的选项是什么意思?表示当前版本没有还是必不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Toolbox带的功能,要更改Allegro组件为

    在导入菜单中就有AD的了

没有FPGA以下的选项,为什么呢?license不是最新的?还请版主分享下

网友:
    建议自己先百度一下,论坛也有一些相关资料。

网友B:
    求教,67号补丁可以直接打吗?

网友C:
    将默认allegro.men复制到cadence cuimenus 路径下,重新Hotfix,此菜单就会显示。

    可以试试上述办法,我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67号补丁可以直接打吗?

    直接打貌似打开后还是显示没有升级,大家都不直接,也许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默认allegro.men复制到cadence cuimenus 路径下,重新Hotfix,此菜单就会显示。

可以试试上述办法,我 ...

我重新安装然后换了个licence就出现了

网友(2016-08-30):
    这个功能不好用,转换效果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