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status面显示走线完成度为百分之99.72,但是在batch drc中找不到unrouted

楼主(2016-03-23):
design status面显示走线完成度为百分之99.72,但是在batch drc中找不到unrouted net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batch drc

batch drc

design status

design status

网友A:
有在”online hazard" 那边检查 “open fanout/open nets"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在”online hazard" 那边检查 “open fanout/open nets" 吗?

没有,直接看到batch报告

网友:
应该是有的网络连接接触不良,把所有的飞线都打开,“display  control”可选择,在板中能看到飞线或者一个“点”,重新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B:
也可能是平面没有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平面没有连接

打开飞线显示发现,芯片有一个gnd,覆铜已经接连上去但是飞线还在,走了一接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平面没有连接

平面没连接 batch drc检测不出来吗?按理说不论online drc 或batch drc或design status结果应该都是一样的才对,不然不知道以那个为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面没连接 batch drc检测不出来吗?按理说不论online drc 或batch drc或design status结果应该都是一样 ...

我之前是遇到过DRC的特殊规则里,没有勾上那个未连接的平面检查,所以就想到了。
理论上是一致的,但是软件的动态铜有时是有些小Bug,我还遇到过地铜硬生生地搭到了电源上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遇到过DRC的特殊规则里,没有勾上那个未连接的平面检查,所以就想到了。
理论上是一致的,但是 ...

啥时候出个mentor ddr的视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时候出个mentor ddr的视频吧?!

这个提议好,我准备下,近期录一个完整版的DDR

网友:
    布线全部选中 输入keyin CTO 再看看是否还有 如果还有就是连接有问题 ,需要调整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