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仿真分类的问题

楼主(2016-03-23):
请问各位,一般信号的仿真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呢,反射,串扰,差损,时序,还有什么吗,请指教

网友A:
基本的被动参数
反射,串扰,插损,插损串扰比等等等等
基本的主动:
眼图质量,抖动统计,误码率统计,时序计算等等等等
更多细节要实际做才能分类。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请问如果从上面几个方面入手的话一般用什么软件呢,谢谢了

网友:
我不太喜欢做广告。
论坛的仿真模块的软件任何一款都能做,自己随便选一款就好,不用在意哪个软件更牛X,软件只是个工具。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细心解答

楼主:
版主,再请教一个问题,对于开关电源的压降仿真,选VRM的时候应该选开关电源芯片还是电感呢,忘解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被动参数
反射,串扰,插损,插损串扰比等等等等
基本的主动:

请教版主,你所说的被动参数和主动参数,怎么区分的?能否给普及一下这个行业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你所说的被动参数和主动参数,怎么区分的?能否给普及一下这个行业术语。

被动为无源
主动为有源

网友:
基础薄弱,没有理解的那么深,信号质量参数怎么区分有源无源?

楼主:
求版主帮忙解答下我的问题,万分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版主帮忙解答下我的问题,万分感谢了

仔细体会这篇帖子。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189&extra=page%3D1&page=1&&_dsign=216ef3f4

楼主:
谢谢版主,对于下面这句话中的“如果你要设置为功率电感,负馈请设置为GND”不大清楚,POWER DC不是一般就设置VRM和SINK吗,负馈是在哪儿设置的。

1.设置为电源芯片。如果你要设置为功率电感,负馈请设置为GND,电源芯片内阻设置不设置没什么影响,环路为VRM正馈到负载正馈到负载负馈到vrm负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