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求大神解答下。

楼主(2016-03-23):
    别的板子上抄的一个24V输入处理电路。
    求大神解释下。
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共模?差模?稳压?

网友:
    是不是有其他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差模?稳压?

    那个是共模电感

网友:
    24V和0v回路依次加TVR、防反管和TVS、共模电感做大功率瞬态抑制、防反、快速小功率(相对)瞬态抑制和共模滤波。0v和GND之间的回路看的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