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设置问题

楼主(2016-03-23):
如图,蓝色是一个开关电源芯片,紫色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经过串联的电阻和电感转成5v的电源,如红色网络。然后供给右下的连接器和芯片。请问大侠们,VRM和SINK该怎么设啊,新手,忘解答。。。

网友(2017-04-12):
图片看不到,应该是要手动设置添加

网友(2017-12-09):
我也看不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