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功耗衰减的仿真,请教!!

楼主(2016-03-23):
请教路过的各位大神!(2.4GHZ的调制信号)
这边有一个连接器的仿真。芯片直接焊接在PCB上的时候测得一个功率为110dbm。
使用了连接器,连接芯片以后功率为100dbm,这是不是相当于连接器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衰减了10个db?!

网友A:
你的对衰减理解倒是没错。。。
不过110dbm是什么芯片啊?吓死人了。你仪器没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对衰减理解倒是没错。。。
不过110dbm是什么芯片啊?吓死人了。你仪器没爆掉?

我也是算过的啊,10的7次方左右,可是那些客户就是说有这么大!
也无法太多的质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对衰减理解倒是没错。。。
不过110dbm是什么芯片啊?吓死人了。你仪器没爆掉?

坦白讲,我对这个数据没有信心,个人也是是觉得有问题。
所以才请教诸位的!

网友:
我在想你的客户是不是漏掉了个负号。
dbm通常是射频的用法,虽然不说是专用,但是也标明了只有功率较小的才用这种单位表示。
没有理由对于一个上万W的东西还用这么小的单位,试想你会用毫米的尺子去量一个几百万米的距离么。。。
而且那个芯片有这么大功率,千万瓦特。。。优乐美么。。。绕地球几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