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为什么HFSS仿真中lumped port集总端口尺寸大小会影响仿真结果?

楼主(2016-03-23):
我使用HFSS设置集总端口lumped port 时,把lumped port尺寸设置为两种不同的大小时,发现两种情况仿真出来的结果(阻抗)有明显的区别,这是为什么呢?这两种情况是:(1)lumped port大小只接触到传输线和参考地边界;(2)lumped port大小覆盖传输线端口面,但只接触到参考地边界。下面为两种端口设置图:图1和2分别为情况一和情况二,图片右边导体为参考地。有哪位知道,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啦!

情况二

情况二

情况一

情况一

网友A:
1.首先,要注意的是在设置集总端口激励时,两种求解类型(模式驱动、终端驱动)所对应的设置方式是不同的。目测你应该是应用的模式驱动求解类型。
2.模式驱动求解类型下,集总端口设置的几个tips:
(1)需要设置端口阻抗,作为在端口处计算S参数时的参考阻抗;
(2)集总端口面宽度与微带线宽度相同即可;
(3)集总端口面上下边缘,分别与微带线和参考地相接即可,不要覆盖或重叠;
(4)积分路径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微带线上下边缘的中点。
以上是我知道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要注意的是在设置集总端口激励时,两种求解类型(模式驱动、终端驱动)所对应的设置方式是不同的。 ...

我使用的终端驱动,集总端口把信号线端口覆盖仿真事没有报错,这种设置应该也没错吧?我只知道集总端口不能覆盖参考地端口。

网友B:
通俗的解释:
你用一束光从一种介质射入另一种介质时,当这束光的通道大小不一样时你还能要求它的散射参量一样么?
复杂一点的解释:
端口中信号传输导体指向参考导体为电场矢量分布,重叠了多余的导体,会使这部分导体中多出不真实的电场矢量,这部分矢量会有相应的正交磁场叠加在原磁场上,还怎么满足散射测量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终端驱动,集总端口把信号线端口覆盖仿真事没有报错,这种设置应该也没错吧?我只知道集总端口不 ...

楼下回复的好有深度,读了半天。。。但我觉得应该解释了你的问题,虽然不知道到底正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俗的解释:
你用一束光从一种介质射入另一种介质时,当这束光的通道大小不一样时你还能要求它的散射参量 ...

那如何设置才是正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回复的好有深度,读了半天。。。但我觉得应该解释了你的问题,虽然不知道到底正确不正确

我再琢磨琢磨,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何设置才是正确的呢?

lumped设置任何一个边都不要覆盖导体。电磁波在介质中传播和在导体中传播特性是不一样的。下端口要有一种猜想,我会以这么大的位置引入对应的电场,电磁波传播的方向与这个面垂直,同时磁场与电场正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lumped设置任何一个边都不要覆盖导体。电磁波在介质中传播和在导体中传播特性是不一样的。下端口要有一种 ...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C(2016-07-13):
引用 网友B:
lumped设置任何一个边都不要覆盖导体。电磁波在介质中传播和在导体中传播特性是不一样的。下端口要有一种 ...

什么叫不要覆盖导体,我没有懂,比如说,在一个微带线横截面加一个集总端口,除了宽度与微带线宽度一致,高度是一边接触到地,另外一边是接触微带线的下表面(端口不覆盖导体),还是上表面(端口覆盖导体)?求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不要覆盖导体,我没有懂,比如说,在一个微带线横截面加一个集总端口,除了宽度与微带线宽度一致, ...

覆盖的字面意思是:端口的面和导体的面重叠了。。。
端口与导体面相切是仅仅一条边。
这样好理解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覆盖的字面意思是:端口的面和导体的面重叠了。。。
端口与导体面相切是仅仅一条边。
这样好理解了么? ...

soga~~,懂了,谢谢~~最近在仿真一个滤波器的模型,结果发现,同一个模型,利用两种加端口的方式,得出来的结果,S21基本重合,但S11相差就比较大,其实曲线起伏大概都是一样的,但是具体的值就不一样,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所以在寻找答案过程中,,能帮我看看么

网友B:
S11相差大正常的,带宽近似,趋势相近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11相差大正常的,带宽近似,趋势相近就可以了。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

了解二端口网络计算原理的你就会清楚。
S11和负载阻抗,传输线特征阻抗,相位 有较大的关系,而这三个因素在实际测试时都有误差,你无法绝对保证和仿真的条件完全拟合,所以最终仿真的结果与测试的结果在幅度,相位角度上一定会有偏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11相差大正常的,带宽近似,趋势相近就可以了。

那在通带内,S11d的峰值处,每个大概有100MHz的带宽偏移也是正常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在通带内,S11d的峰值处,每个大概有100MHz的带宽偏移也是正常的吗?

造成这种差异有几个方面:
1.扫频的拐点频率,步长设置是否与VNA一致
2.看你和实际制版工艺/材质频变特性的差异性

如果你扫的是大宽带又存在工艺材质误差,频偏100MHz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造成这种差异有几个方面:
1.扫频的拐点频率,步长设置是否与VNA一致
2.看你和实际制版工艺/材质频变特 ...

这是实物和仿真之间的频移的原因吗?我想问同一种模型,两种端口设置下仿真结果也有频移的情况出现是什么原因,不过我的HFSS仿真时宽带设置的是比较宽,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带宽宽用插值算法。
waveport的大小影响频偏是很正常的,大小设置参考阿笨的走进port

网友(2017-11-07):
那么波端口和集总端口提出的Z参数应当一样吧?

网友(2018-05-21):
有深度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