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口的配置方式

楼主(2016-03-23):
    高通的GPIO口一般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A:
理一下你的思路,搞清楚你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一下你的思路,搞清楚你想问什么

我的意思是怎么配置I2C、SPI这种类型的接口

网友(2016-04-27):
請問發問題的樓主是HW還是SW ?通常CHIP 的PIN都有清楚定義且配置哪個是SPI OR IIC了(在data sheet內)…為什麼還這樣問? 你的問題是在問接口PIN的Driver能力嗎? push-pull or open dr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