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把cline变成shape??

楼主(2016-03-23):
allegro如何把cline变成shape??  因为表层线要开窗露铜的

网友:
    可以通过导出Sub-Drawing,修改一下剪贴档文件中的层和属性,再导入Sub-Drawing,不过这个方法比较麻烦一些。
    建议到Skill板框找个插件吧。

网友:
    如果cline不是很复杂,直接点击属性,看到坐标后重新画个可好?

网友:
    论坛有skill

网友A:
    用skill,分分钟就好了

网友B:
    用skill,很简单

网友(2016-08-30):
    eda365 有skill 或者在solder层上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kill,分分钟就好了

    已有其他的skill, 重新装个skill,会不会软件出问题?会冲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kill,很简单

    skill是下载后,直接双击就可以用了吗? 没装过SKILL

网友(2021-09-24):
引用 网友B:
用skill,很简单

    请问那个SKILL在哪里下载?之前下过,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2023-03-29):
    流弊啊,感谢!

网友:
    allegro自带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