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总线与像素的关系。

楼主(2016-03-24):
   mipi总线的lane数和像素的关系是怎么计算的,对于这类总线,除了差分线本身之间要做等长之外,差分线与差分线要做等长么?时钟线与数据线之间长度的关系。

网友:
MIPI  傳送所需的通道(Lane)數和畫素(Pixel)、解析度(Resolution)、畫面刷新速率,還有芯片的傳送速度都有關。

MIPI D-PHY Total Data Rate vs Lane Number Selection for MachXO2 and MachXO3L

MIPI D-PHY Total Data Rate vs Lane Number Selection for LatticeECP3 and ECP5

网友A:
PCB Layout 最大線長、等距最大差距……諸多建議值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Layout 最大線長、等距最大差距……諸多建議值如下!

谢谢狗哥。

网友(2018-05-19):
mipi总线的lane数和像素的关系是怎么计算的,对于这类总线,除了差分线本身之间要做等长之外,差分线与差分线要做等长么?时钟线与数据线之间长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