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进行电池电量计算

楼主(2016-03-24):
假设:一节7号电池的容量为800mAh,当电池电压降低到2.5V时,容量还剩多少mAh?

研究一下電池規格吧!

网友A:
电池的电量和开路电压呈非线性关系,所以你这么问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电量和开路电压呈非线性关系,所以你这么问不科学

谢谢!
那么在实际应用中,怎么根据负载电流估算需要多少容量的电池呢?
比如,MCU工作时消耗10uA,休眠时消耗2uA,假设一天工作一次(10uA),那么这个设备要工作3年,需要多少容量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