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闪电接口数据线为什么那么贵!看看专家来帮忙解剖,分析...(上)----MFI认证!)

楼主(2016-03-24):
SI-list【中国】闪电接口数据线为什么那么贵!看看专家来帮忙解剖,分析...(上)----MFI认证!

2016-03-23 SI-list【中国】     shark4685

1每天用的数据线 你懂它么?

     数据线是现在大家最常用到的配件产品,手机、平板、蓝牙产品、移动电源产品充电或者数据传输都需要用到数据线。不知道大家一年会换几根数据线呢?我想很多人都会大于一根吧。数据线会面临各种复杂的使用环境,常常手机没坏,数据线却换了好多根。为什么便宜的数据线没用几天就坏了?苹果数据线为什么那么贵?更有同学发现买回来的数据线却只能进行充电、不能进行数据传输,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大家在使用数据线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和数据线生产工艺有关.

    目前市场上售卖的苹果数据线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苹果原装数据线,第二种是配件厂商推出的第三方数据线,第三种是山寨数据线。其中,第三方厂商生产的苹果数据线又可分为是否获得MFI(Made for iPhone)认证。苹果原装的数据线太贵,山寨的数据线又不敢用,这时候大家都会选择购买第三方的数据线。第三方正规品牌的Lightning数据线,不仅比原装数据线便宜,而且质量也不输苹果原装数据线。

每天用的数据线 你懂它么?
  获MFI认证的数据线价格多在50元至100元之间,部分第三方数据线价格甚至超过苹果官方数据线价格;未获得MFI认证的第三方数据线价格多在二、三十元左右;山寨数据线价格最低,多在十元左右。
  每天用的数据线,你真的懂它?数据线价格为何会有高低之分、充电速度和传输数据为何也有有快慢之分?数据线到底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一根Lightning数据线生产出来,一共需要多少步?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那么本文将会给你一个答案。

2生产资格:什么是苹果MFi认证?
  综合性价比,购买第三方MFi认证Lightning最为划算。那么,在选购一条比苹果官方线便宜得多的Lightning数据线之前,先了解一下MFi认证吧。

三种类型Lightning数据线
  “MFi”是一个缩写,全称是:made for iPhone“made for iPod” “made for iPad”,是Apple 根据苹果iPhone、iPod和iPad的周边产品所制定的一种发展计划与授权认证程序, 有兴趣的朋友可见苹果官网(http://mfi.apple.com)来了解。

苹果MFi授权logo

  苹果MFi认证有两种类型:开发许可认证和生产许可认证,那些打算开发或则帮助开发但并不生产配件的厂商,可以申请MFi开发认证,那些打算生产配件并且拥有生产设备的企业可以申请MFi生产许可认证,下图是两种类型认证的基本特征。苹果鼓励企业申请developer的MFi授权。

MFi认证有两种类型

  一个拥有MFi技术开发证书的公司搭配一个拥有MFi生产制造证书的公司才能做出MFi认证的产品。当然,这两个环节可以是同一个公司。

MFi认证周期很漫长、很严格
  这个MFi认证授权计划并不是人人参加皆有奖。苹果有着严密的把关流程, 当许多人好不容易填完了第一关全英的MFi申请表格后,却可能因申请资格不符而遭到拒绝,认证的通过率仅有2%。能够申请并成功获得MFI授权这也成为苹果配件生产企业和设计企业在其技术与质量实力的一种标志。

  如果您对这些已经通过苹果MFI认证的厂商有兴趣,可以点击此处进入来查看苹果MFi认证生产厂商,确认同意之后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苹果MFi认证厂商列表了。

MFi认证优势
  为何要进行MFi认证?

  苹果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他们要求除了纯蓝牙连接的设备之外,所有其他第三方连接设备都需要加入MFi计划,都需要通过MFi认证。第三方Lightning数据线内部也隐藏了苹果认证芯片,认证芯片上都有金属片保护。

第三方Lightning数据线内部隐藏了苹果认证芯片

山寨数据线没有经过MFi认证,里面没有芯片,做工也很粗糙
  通过MFi认证的充电器和数据线内部都有专门的MFi芯片,这个芯片搭配iPhone内部的电源管理芯片就构成了整套的iPhone充电解决方案。这三个部分如果有任何一个没有经过苹果的认证和把控,iOS设备都无法按照苹果的充电方案进行充电。

大多数的山寨充电线无法传输数据
  而使用非认证的苹果配件连接后会弹出警告提示,更会影响苹果产品正常使用。山寨Lightning虽然价钱便宜,却有可能损坏装置。如果你怕买到假货,就要懂得分辨真假了。

3数据线组成:线材部分

    Lightning数据线主要有三部分组成:USB插头、线材、Lightning插头,具体来说USB插头采用USB2.0接头,线材采用的是TPE材质,Lightning插头内部有认证芯片等。

Lightning数据线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Lightning数据线线材结构

主流MFi数据线线材材质

TPE线材
  现在适用于苹果iPhone和iPad和数据线线材多采用TPE线料,例如苹果手机iPhone数据线就是采用TPE原料。为什么TPE数据线原料倍受市场青睐呢?TPE数据线材料具有以下几种特性:

  1.TPE料加工性能优异,具有调配处各种颜色,市场上最常见的是白色或是浅灰色。

  2.TPE制成的数据线手感爽滑不粘手,可以达到磨砂或是细腻效果的数据线表面。

  3.通过调配TPE的配方,可以提升线材的耐老化性,抗黄变UV性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4.TPE原料安全无毒,对人体皮肤不会造成刺激,不含有毒塑化剂,取代PVC线材的最佳选择。

  5.TPE数据线性能稳定,无卤阻燃V0级别,对安全环保性能起到很大作用。

编织线材
  现在很多采用编织线的Lightning数据线也很受欢迎,这种线材不易折断,具有超强防缠绕功能,抗外力拉扯,使用寿命更长久。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像TPE材质线材那样容易脏。

线材内部
  线材外部是TPE材质,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里面门道还是蛮多的,高低要看大线里面包了几根小线,小线里面包了多少根芯。芯又分别有:铁芯<铁芯镀锌<铁芯镀铜<铜丝。铜丝是最好的。市场上常见的有1线包6芯、8芯、10芯、12芯,在材质相同的情况下当然是芯越多越好。

线材内部铝箔屏蔽层

未经过认证的Lightning数据线外只有简单的一层信号屏蔽层
  除了线芯,原装数据线和MFI认证数据线均在导线外侧包裹了银色金属编织层屏蔽网,在金属屏蔽网下面还有一层铝箔屏蔽层。屏蔽网的作用时防止干扰电磁场向外扩散,防止它们受到外界电磁场的影响。那为什么需要屏蔽层?是因为电力电缆通过的电流比较大,或是在高速转输数据时,电流周围会产生磁场,为了不影响别的元件,所以加屏蔽层。山寨数据线在拆开后并没有金属网包裹导线,只有简单的一层信号屏蔽层。山寨数据线缺少苹果原装设定的双层屏蔽工艺,无法保证信号传输的稳定性,长时间有可能会出现断路、短路等问题。

4数据线组成:插头部分

  Lightning数据线插头有USB插头和Lightning插头两端组成,USB插头主要用来连接电脑USB插孔或者充电线插孔,Lightning插头用来连接手机充电接口。

USB A公部分

Lightning头
  只有通过MFi认证授权工厂,才能能拿到原装Lightning头,并可以在产品外包装上标注(Made for iPod iPhone iPad) 。

Lightning插头屏蔽壳的作用
  在Lightning插头上,有一个屏蔽壳,它的作用是:
  1.保护Lightning插头。
  2.可以让Lightning插头在插入设备后承受垂直向下100N(约10公斤)压力。
  3.可以更好的保护线材从内模脱出,延长线材使用寿命。

经过认证MFi Lightning插头和非官方认证插头对比

经过认证MFi Lightning插头和非官方认证插头对比
  原厂、MFi认证和山寨数据线在线材上区别不大,但是在插头部分区别就比较大了。首先USB接口处的材质是非常不一样的,原厂的USB口的金属看上去非常细腻,做工超出了市面的所有产品,你不得不佩服苹果的做工的一流。而在lightning接口处,原厂跟山寨的区别就更加明显了。原厂的是一体成型的,山寨接口看上像是东拼西凑的。在上面出了可以看见许多缝隙外还可以看到许多打磨的痕迹,而且也是非常脏的。

  虽然苹果原装Lightning或者经过MFi认证过的Lightning数据线真心不便宜,但是贵总有它的道理,大家最好还是不要轻易使用来历不明的线材,以免损坏手机或者平板。

关于SI-list【中国】微信群
本群专注于:高速链路设计,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仿真,测试,验证相关技术交流,经验分享,解疑答惑,如方便,可把单位,研究方向在群名称表示出,方便大家交流合作,如果消息太多设置为免打扰模式,不便的可退群。
注明加SI-list【中国】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