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配置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6-03-24):
很多芯片在实际使用时都会涉及到内部寄存器的配置,有没有大侠可以教下或者给份学习的资料比如我想把这三位配置成001,但是默认的是111,求具体的操作方法

网友:
看着图片,感觉是vitess的PHY芯片了。 应该是可以通过硬件配置CMODE pin可以的,也可以通过MDC和MDIO进行配置。

网友A:
硬件有mode{2:0}三个pin可以通过上下拉电阻配置,同时软件可以通过找到是哪个寄存器,再通过找到那几个位修改。以前同事是这么说的

网友:
这个是硬件对这几个pin处理,之后在对应的寄存器软件进行读取配置信息,继而进行不同类型接口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有mode{2:0}三个pin可以通过上下拉电阻配置,同时软件可以通过找到是哪个寄存器,再通过找到那几个位 ...

但是这个芯片不可以通过硬件上的配置来改变模式,只能通过寄存器的配置,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芯片不可以通过硬件上的配置来改变模式,只能通过寄存器的配置,麻烦了

软件改下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