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求教

楼主(2016-03-24):
          请问  2.2μH±20% @1MHz   的功率电感和 2.2μH±30% @100kHz 的功率电感有什么区别啊
               芯片:500KHz PWM Switching Frequency 能用2.2μH±20% @1MHz   这种功率电感吗?

网友A:
    可以啊! 难不成用100KHz的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难不成用100KHz的来用?

    之前用的及时100khz~~

网友:
    可以用,1MHZ测试的好,

网友:
    可以用, 你也可以讓100K的電感廠商量測在1M 時電感會不會有衰減如沒有那就可以使用
有時只是規格書定義的不同,希望對您有幫助!

楼主:
    之前用的是100k的,现在改用1M  我先拿样品测试看行不行了。

网友:
    高频率的替代低的没问题,低的频率高了温度飞升,磁通饱和,然后啪啪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