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摇杆采样电压值的问题

楼主(2016-03-24):
如图,这是一个游戏手柄摇杆的图,当我转动摇杆时,1和2脚的电压会变化(1脚接VCC,3脚接地),2脚是接到IC的信号脚,那请问一下,现在我想接到mcu的I/O脚是否可以,是否一定要接到MCU的ADC控制PIN,请大神回答,谢谢

楼主:
如这里面的管脚,可以接到哪里~

网友A:
建議接 P3.1 or P3.2 or P3.3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你需要知道电压的变压必须要用AD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接 P3.1 or P3.2 or P3.3

恩,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B:
建议加一级RC后再接到PIN3.1/3.2/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一级RC后再接到PIN3.1/3.2/3.3

请问电阻电容该选择多大呢?

网友:
电阻100-1K,电容1nF-100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