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的网表 导入allegro --

楼主(2016-03-24):
解决用cadence设计手机板(大部分用pads)的转换

pads 网表导入allegro.zip

网友A:
楼主,OMNINET For Windows转换的allegro第三方网表听说还要再编辑(加字符!)才能被allegro导入
是不是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OMNINET For Windows转换的allegro第三方网表听说还要再编辑(加字符!)才能被allegro导入
是不是 ...

应该不用,我只改非法字符就可以了,你通过你自己的brd导出netin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真的解决了?PCB封装咋对应?

楼主:
设置的allegro的lib里封装的名字一定要一致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