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SQL Server 配置CIS

楼主(2016-03-25):
请问大家 我想用SQL来管理数据库,数据库是放在服务器上,用户端可以调用。
具体操作是怎样的呢? 看别人写的文档,没怎么看懂。
求教高手!

网友(2019-12-14):
折腾了20多天还没弄出来的飘过

网友(2020-02-28):
你可以去看一份我的文档,里面写得很清楚,可以ACCESS或MSSQL都可以

网友:
OrCAD Capture CIS配置数据库实际上是利用ODBC去连接数据库,再由ODBC去连接数据库(Access\MySQL\SQLServer\Oracle...)。请注意使用时区分ODBC版本:32位和64位。系统盘下的Windows目录system32 sysWOW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