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眼图模板怎么添加到眼图中

楼主(2016-03-25):
HyperLynx 眼图模板怎么添加到眼图中啊,摸索了很久,求大神解答下

网友A:
oscilloscope下
operation选择 eye diagram
在eye diagram下的option里设置eye mask
在show里勾选上eye mask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cilloscope下
operation选择 eye diagram
在eye diagram下的option里设置eye mask

版主,关于这个问题,请教:
1,在bit pattern的选项里面,选择prbs3与prbs17,扫出来的眼图波形是一致的,合理么?(133Mhz的信号)
2,133Hz的信号prbs17扫描,眼图非常理想,和实际测量差距不小,正常余辉会很粗的,仿真却特别细,我哪里需要特别设定么?
2,仿真的时候一般都选择什么码流仿真?
4,这个功能和run fasteye channel analysis有什么区别?
感谢。

网友:
1.频率不高,合理。
2.tx端加入协议中定义的抖动
3.prbs7,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以协议为准。
4.fasteye是类似统计方式的分析,只分析上升沿和下降沿。和正常的瞬态叠加不同。fasteye时间更短,以统计概率密度的方式获取BER更快速准确度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