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请问有没有把shape转为cline 的skill

楼主(2016-03-25):
补充说明:不是shape outline转cline ,是整个shape (比如一个矩形shape)。在此多谢xxx大神!!

楼主:
真诚求助,没有代码 给个思路也成啊,谢谢!谢谢!

网友A:
是将SHAPE变成填充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将SHAPE变成填充线吗?

转成信号线,对就是填充的。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可以将SHPAE按一定的比例复制并内缩,然后将内缩后的SHAPE轮廓转换成CLINE,按这个方式内缩下去,最终就可以得到填充形式的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可以将SHPAE按一定的比例复制并内缩,然后将内缩后的SHAPE轮廓转换成CLINE,按这个方式内缩 ...

好的 ,谢谢!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