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16.6数据库配置问题

楼主(2016-03-25):
配置CIS 数据库最后打开出现如下页面,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呢?

上一封帖子有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封帖子有图片

应该是Schematic Part 不是Schematic Symbol,你试下。

网友:
库里面封装的名字要和数据库里的名字一模一样,差空格都不行,你看看两边是否一致

楼主:
是一致的,路径也没设错,现在还不行

网友(2018-03-13):
引用 楼主:
是一致的,路径也没设错,现在还不行

大师解决没?

网友(2019-03-20):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