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进行PIN对齐?

楼主(2016-03-25):
请问高手,怎么样能比较好的把PIN对齐?比如我有一个QFN-48的IC,管脚上要放好多去耦电容,但是去耦电容的PIN和IC的PIN一直对不齐?
怎么样能快速对齐这些PIN呢??

网友A:
    EDA365 中的对齐工具有此功能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s/eda365skill/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allegro是没有对齐PIN的功能,只能用skill解决了。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哦

网友B:
    如果间距有规律,可以先对齐一个,再复制其他的,最后Swa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间距有规律,可以先对齐一个,再复制其他的,最后Swap。

目前还是用skill比较好

自带的比较差劲

网友:
    ix iy 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有专门的Skill,很好用

网友(2020-07-08):
    哎,不会用skill是不是要混不下去了

网友(2021-06-30):
skill很有用;

网友(2022-01-07):
引用 网友A:
EDA365 中的对齐工具有此功能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s/eda365skill/

用了軟體內的對齊
可惜他只能元件對元件對齊
不能PIN 跟PIN對齊
像我要對齊3V3 PIN-PIN 就沒辦法用skill

网友:
    用格点吧,放置器件的时候选择以pin为基准

网友:
    下载 Vincent skill V1.6 可以实现pin对齐

网友:
    测量出PIN-PIN之间的距离,然后ix iy

网友(2022-05-19):
引用 网友C:
    目前还是用skill比较好

    自带的比较差劲

下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