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1.2 LOGIC 和layout 两个有冲突

楼主(2016-03-26):
v1.2   LOGIC 和layout 两个有冲突,不能安装在一起,只能一个用,怎处理才可以。$ X, K' \# s" D/ Z% X

网友:
不会啊,两个都装了,没事啊,两个同时运行也可以啊

网友:
你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
    没问题啊,没安装好吧?

楼主(2021-11-27):
    分别安装在不同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