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中如何设置T点

楼主(2016-03-26):
    在做T形拓扑布线时,如何设置T点  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可以采用虚拟管脚解决。

网友A:
    这个有方法的

网友B:
    这个软件 不行的。换吧。。。

网友:
    谁说EE不能做T点,是你不会吧

网友:
    加T点很简单

网友:
    先去规则管理器中将要设T点的网络类型改为Custom,然后回到PCB,选中该网络,Ctrl+W,然后按F3

楼主:
    大侠们说了很多,没有提到方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方法的

什么方法呀,不吝赐教啊

网友A:
    选取要加T点的走线,快捷键CTRL+W进入加T点的模式,然后按F5选择CUSTOM的拓朴模式,然后按F3放置T点,改变连线方式和放置T 点后,按走线顺序改成T型形状——完成后,点右击选择SAVE CHAGES AND EXIT,就可以了,如果提示错误,说明你更改的网络连线是有问题的,要改成T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取要加T点的走线,快捷键CTRL+W进入加T点的模式,然后按F5选择CUSTOM的拓朴模式,然后按F3放置T点,改变 ...

多谢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C(2016-05-27):
    如何设置T点  不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设置T点  不知道怎么操作

看前面回复,有答案

网友(2016-10-30):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 不行的。换吧。。。

说EE不行的人,都是不会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