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录制,坐标问题求解?

楼主(2016-03-26):
1、自己录制了一个.scr文件,功能是"将走线宽度更改为5mil "
2、设置了快捷键,按快捷键能够调用到该.scr文件并运行。

3、但运行结果是,只能将录制scr功能时的那条走线宽度变更为5mil,
应该是录制scr时将坐标点保存为固定的了!

4、请问大家怎么修改scr文件,以下是记事本打开scr的源文件,在此先感谢大家!

llegro script
#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666.scr
tart time: Sat Mar 26 10:59:03 2016
ersion: 16.6-2015 S061 (v16-6-112EW) Windows 32
version 16.6
setwindow pcb
trapsize 308
generaledit
prepopup 412.55 29.16
pop dyn_option_select '@\"\"Change Width...'
change width
setwindow form.chgwidth
FORM chgwidth done
setwindow pcb
generaledit
# stop time: Sat Mar 26 10:59:21 2016

网友:
    直接找个skill去吧,比这个还简单...

楼主:
    2#能否提供个,先感谢了!

网友:
    env文件里加这样的就可以直接改线宽了
    funckey 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