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PWM OUt的带载能力

楼主(2016-03-26):
     设计了一个PWM out 电路,不带载的情况下输出波形是正常的,但是负载下拉到地输出波形的上升沿就失真了,上升过程有一段是截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示意

file:///F:\Program Files (x86)\3011518329\Image\C2C\ZN(A$3Q5R%VS]UK4HIBRK[8.jpg请大神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示意

知道的话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提高带载能力就是降低输出阻抗,你这个暂时还不懂,等大婶.

网友:
Q3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用的呢?求高手详细解释!
如果R1电压被Q3的Vbe钳位,那么运放提供负载变化电流,5.1k电阻就是输出电阻,同时运放的驱动电流都很小。

网友:
搜一下,图腾柱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