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的写保护

楼主(2016-03-26):
4金币
大神们,问一下,这个写保护是怎么解决的,这个不是我的板子,是原理同事的,他说只是写保护了,没有设置密码,为什么我的打开就要密码呢。如图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还是我的cadence安装的不对啊。

网友:
别人写保护了,若导出,可以将他的线和和铜皮导出,通过铜皮导出将别人的线或者等导出,变成自己的用

网友:
    你可以点unlocked 然后另存...

网友:
    第一次遇到啊!

网友:
    是有人设置了密码,看下是否能够解锁,如果不行的话就将整版的Etch,VIA,Shape以subdrawing的方式导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