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gerber时出现一个warning

楼主(2016-03-26):
WARNING: for raster artwork formats, artwork accuracy must be
t least one place greater than the database accuracy, up
  to the maximum accuracy allowed by the selected output format.

  Increase the accuracy by increasing the "Decimal Places" in
he FORMAT section of the artwork parameters and then rerun
  artwork.

楼主:
查了查说是要改format里的integer和decimal place这里,但是这个地方俩数都动不了。

网友:
我的就能改

网友:
这个是格式的精度不对,一般不影响生产的

网友:
这个地方不是可以修改的吗?我选择的跟你截图的是一样的

网友A:
提示的意思是说你的光绘精度至少要比设计精度大一位。所以怀疑你的设计是mm单位精度为4吧。。。把你发的图的decimal 改到5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的意思是说你的光绘精度至少要比设计精度大一位。所以怀疑你的设计是mm单位精度为4吧。。。把你发的图 ...

对,使用的单位是毫米。上面的截图不是我自己的。我的图当时的问题是film size太大了,所以改不了精度,改小了film size之后就能改精度了。

网友B:
    还跟film size有关系?那你是设了多大啊....

网友:
    精度设置不对

网友:
    "3/5"  是有影響的,例如TRACE走在BGA PAD之間,SLOT PIN之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跟film size有关系?那你是设了多大啊....

好像是二十米乘十米多吧……反正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二十米乘十米多吧……反正很大

    20米?你确定是米?
我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米?你确定是米?
    我醉了

确实是米,我从别人手上拿到的板子,在他的原图上改,结果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米,我从别人手上拿到的板子,在他的原图上改,结果就出问题了。

哇塞,,20米,,用pcb铺地板啊....真心没见过那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