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DXF后怎么尺寸都大了2倍?

楼主(2016-03-27):
allegro导入DXF后怎么尺寸都大了2倍?怎么解决, 导了N年的结构图从未碰到过这种问题,导入时我确信是选了MM的,为啥第一次碰到扩大2倍的情况,难道结构给的DXF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结构做的尺寸,DXF里面没有1:1制作造成的,比例不对,结构工程师的比例不对造成的

网友(2020-12-31):
引用 网友A:
自己解决

    解决了我的困扰

网友(2016-03-27):
    dxf图纸尺寸是否有比例??

网友:
    那缩小一倍导进来看看呗

网友:
    我就说要检查比例吧

网友:
    如果确定是刚好放大一倍可以自己改回1:1

网友:
    把DXF比例改下再导入

楼主:
    4楼好像是正解,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的提醒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解决

谢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