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网络名与实际网络属性不一致

楼主(2016-03-27):
    我在画板子的时候经常遇到同事给的orcad的网络名与实际网络属性不一致,如实际网络属性是GND_POWER,而网络名却是GND_SIGNAL,出问题的这部分电路一般是复制过来的。请问怎样检查并避免这种错误啊?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是不是复制后的电源地的网络名你没有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是不是复制后的电源地的网络名你没有修改

我目前是PCB工程师,遇到很多这种情况了,不过都被我及时发现了,出问题的情况都是原理图工程师复制电路造成的,而且不是同一个人。

网友:
    你们的原理图工程做图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