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CADSTAR流程如何操作?

楼主(2016-03-27):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的公司的PCB Layout用orcad+CADSTAR流程的文章,不知在工程中OrCAD+CADSTAR流程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用netlist 怎么组合都行。。 也就是个转换netlist格式的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etlist 怎么组合都行。。 也就是个转换netlist格式的问题而已

在OrCAD+CADSTAR流程中,在CADSTAR的库编辑器中,只创建Component和Part,在OrCAD中导出NETLIST时,PCB Footprint对应CADSTAR中的Part。请问是这样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OrCAD+CADSTAR流程中,在CADSTAR的库编辑器中,只创建Component和Part,在OrCAD中导出NETLIST时,PCB ...

恩。。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OrCAD+CADSTAR流程中,在CADSTAR的库编辑器中,只创建Component和Part,在OrCAD中导出NETLIST时,PCB ...

请问:
在创建贴片器件的封装时,怎样方便地让原点位于器件的中心,CADSTAR原点貌似在屏幕的右下角,十分不方便,要象PADS那样就好。
怎样设置,才能方便使用?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在创建贴片器件的封装时,怎样方便地让原点位于器件的中心,CADSTAR原点貌似在屏幕的右下角,十 ...

不会用 cadstar

网友(2016-11-15):
Component center is not 0,0 in the component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