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快捷方法把单一网络统一点亮

楼主(2016-03-28):
有没有快捷方法把单一网络统一点亮

网友A:
将以下代码复制到Allegro命令栏中即可
skill axlHighlightObject(setof(net axlDBGetDesign()->nets onep(length(axlPinsOfNet(net 'pi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以下代码复制到Allegro命令栏中即可

复制了不行哦

网友A:
不行的话有什么提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有什么提示没有?

附上图片

网友A:
你复制的有问题,仔细确认下。

网友:
    直接设置一个快捷键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复制的有问题,仔细确认下。

    我是直接按的复制的代码呀,对了,可以有快捷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按的复制的代码呀,对了,可以有快捷键吗?

    把图片放大,仔细对下代码,skill这个单词前的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片放大,仔细对下代码,skill这个单词前的不需要。

    可以啦,太感谢了.

网友(2017-06-11):
    学到了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