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

楼主(2016-03-28):
MIPI的信号线换层后,参考层也要靠近信号线的过孔打孔换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的。8 {% k# {1 t3 X. F

語意不詳,您可能需要提供完整的原文。

网友:
伴随地孔,信号从过孔走也需要参考,不过MIPI这种速度的,不这么做也没啥影响。

网友:
在信号换层的地方增加GND过孔,缩短信号回流路径

网友:
    就是换层的过孔边上要打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