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原理

楼主(2016-03-28):
这个电路不止一次用到过,请大神们讲解一下原理,功能应该是基准电压的噪声滤波功能。
求详细的原理解释。尤其输出的100欧姆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仅从电路来看:电容和100欧电阻应该用于电路消除自激振荡的,电容可以形成一个相位超补偿电路,100欧电阻则是隔离或减小负载对电路本身相位的影响.

网友A:
建议楼主 去仿真看看!从仿真结果看。10R 100R 1K 100K没什么差别(单从2.5V输出电压看)。估计可能是跟电容配合,跟滤波频率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 去仿真看看!从仿真结果看。10R 100R 1K 100K没什么差别(单从2.5V输出电压看)。估计可能是跟电 ...

R的值应该跟电路的相位裕度有关系,如果相位裕度本身就比较大则电路可以稳定工作,这个电阻有无应该都无所谓的;
但如果电路相位裕度比较小的话,负载略微影响一些就可能出现自激的情况下,这个电阻应该就需要加上了,隔离效果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
这个是限流的作用。

网友(2016-06-06):
我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