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16位的DDR3,4组数据线之间要不要等长?

楼主(2016-03-28):
    2片16位的DDR3,4组数据线之间要不要等长?

网友:
    应该是要得,

网友:
    不需要,不要差太多就可以

网友:
    有空间就等长一下,可以留给更多的可控冗余量

网友:
    最好是做一下等长

网友:
    不用等长,控制器正常支持延迟控制,不要超过它的允许延迟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2017-11-12):
    一般是组内做等长

网友:
    组间也需要做长度控制。